新手修老主板:硕泰克KT600-c1,跑85

楼主(2009-07-01):
我是新手,有问题向大家请教。

一块硕泰克SL-KT600-c1,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内存插反了,闻到一股焦糊味。开机不过C1
目测内存边上一供电管鼓包,型号为D408,实在找不到通型号的,试着用50n024代换。上电后检测内存2.5v电压正常,上内存,过c1,但在9285处卡死。翻遍论坛,大多数帖子认为是AGP电路。上显卡假负载,测12V、5V、3.3V正常,测时钟电压1.6V貌似正常。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另外AGP插槽边时钟芯片是ics的950902df,感觉温度偏高,烫手,难道是它的问题?

请教各位,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ICS的时钟芯片温度偏高属正常的 看看其他散热问题

网友:
温度偏高,烫手,这恐怕不正常吧,查查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对这大多是显卡部份,你看过了CI,到85这说明是亮机代码,亮机代码不亮一般都显卡部份,你有没有看A8脚的RST#没有?还有的显卡是1X;2X还是4X和8X的。

网友:
对这大多是显卡部份,你看过了CI,到85这说明是亮机代码,亮机代码不亮一般都显卡部份,你有没有看A8脚的RST#没有?还有的显卡是1X;2X还是4X和8X的。
引用 网友A:

不上显卡也跑85,
具体怎么检测 RST#呢?请指教
4X和8X的显卡都上过,不亮.

网友:
刷下BIOS看看 还有AGP插槽有无不良

网友:
ICS的时钟芯片温度偏高属正常的 看看其他散热问题
引用 网友B:

兄弟没有必要跑到我这来刷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