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板载声卡ALC655前置与后置一起响?

楼主(2009-07-01):
铭瑄G31主板,板载ALC655芯片,前置插耳机,后置插音箱,但是放音乐两个一起响,应该是插入耳机,音箱不响,请问应该怎样解决.驱动和线的插法没有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啊?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同时插上,音箱不响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驱动或设置问题,我也试过在ACER 的笔记本上出现耳机喇叭同时响的问题,后来不用GHOST用MSDN版系统再装驱动就没问题了,ghost版驱动没有SOUNDMAX控制台程序导致
先试试去官网下载最新驱动试试,另外插拔前置接口和后置接口时SOUNDMAX控制台是否提示接入设备,接入设备类型和端口是否正确,如果插拔后能前后隔离就是驱动设置问题了
试试控制面板--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音频i/o--在模拟后面有一个扳手图案--点击后选择--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取消√,或者你使用时插拔一下耳机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是这样的,驱动我重新下载重装过,在控制面板里面没有"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这项.看了一下资料ALC655好像不带"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这个吧.在控制面板里面有一个SOUNDMAX控制,但进去看一下,没有相关设置.
并且插耳机和音箱也没有什么提示.
系统装的是雨林木风GHOST SP2

网友:
傻B 呀 只有高清晰的才可以前置后置一起响 不知道你怎么能的 我还真想学学 QIE@

孤帆远影 -20 请注意语言文明

网友:
事实是这样,那台主机确实是前后一起响,我不会,也不用骂我吧!

网友:
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音频i/o中设置成插入前面板关闭后面就OK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