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电路基础知识傻维修

楼主(2009-07-01):
一块昂达P4D2主板478针。故障为不触发。INTEL小南桥的。IO是PC87366-IBW。开机针有5V。说真的我不知道这板是南桥开机还是和IO一起开机。强行短接绿线开机。。上CPU竟然可以跑码。从这可以看出。。南桥和IO应该是好的。问题应该是出在绿线到南桥还是到IO的线路上。我不知道绿线是到IO还是南桥。就用表的蜂鸣档来判断。一笔接绿线针。另一笔在南桥。IO和电源接口附近的小东西上乱点。跑不了线路的苯办法 终于在南桥附近的一个小3级管上。。表响了。看了论坛这么多帖子。。估计也是这东西坏了。。连测都不测马上换掉这个1AW3级管(说实话我也不会测)。反正这种3级管满板都是。。不怕没有。。换就换。换好通电跑码。修复咯。。

网友:
附上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为什么相通就判断是这个坏了,不明白,能给讲讲吗,这个好象本来就和绿线通的吧

网友:
确实是得,本来就是通得。原因是这样得,这个三极管就是一个开关,它的控制极接南桥或者IO,另外两个脚一个接绿线,一个接地。当按下开机按钮后,控制极会得到一个信号,使绿线接地导通,电源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
我只是要找线路。。当然要通才在一条线路上了。。图中那个小3级管就是换掉后才能触发开机的。它本来就是和绿线连一起的。估计是它坏了没办法把绿线5V拉低所以不触发。

网友:
短接绿黑可以开机,南桥、I/O应该是没问题的,LZ肯定是查到绿线到南桥的线路有问题,就那个三极管``

网友:
我也试试``  我还有两快ASUS的C1不过呢 试试`跑跑。。

网友:
呵呵,思路是对的,,不过我想还是应该先跑线路,不得已才短接绿线和黑线。因为这种做法有相当大的风险!!!!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先测一下各组电压的对地电阻,再对地短接绿线为比较安全

网友:
楼主的大胆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运气好而已

网友:
我的一个同事,直接来,结果一上,南桥就升起了一阵轻烟

网友:
挖  这样也修好  还有一点  你这个方法  就是先学习的  外功  外功好了  再来内功的 支持下

网友:
恩,这办法不是一般的好呀。强行开机,比如桥,IO,时钟和那几大电路有问题,是开不了机或开机不跑码
你这样一开机跑了,还点亮。这绝对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呵呵,看样子这一招学着大大有用。

网友:
牛人。这样也行。

网友:
LZ的方法不值得提倡:
现在修板子坏的越来越多,如果还照以前修老板子的思路去弄,有些时候会进入死角的!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是王道

另外说一个讲了很多次的问题:不要随便就强制上电!!!非常危险的维修手段!

网友:
严重同意,一定要先测量,有把握了再强行上电!

网友:
没有电路基础也不失为一个方法,修好后在逆向思考下,弄清楚整个线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
怕怕。。。 佩服你的勇气。。。。

网友:
我也经常短接绿黑强行上电,幸好没出大问题。

网友:
LZ这次运气真好,下次也许就没那么好运了。强制上电的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
一定要先测量,有把握了再强行上电!

网友:
这样修的话万一故障扩大了怎麽办?不知大家如何向客户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