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代工FB780-TB(方正液晶)烧5707

楼主(2009-07-01):
拿来的时候是电源指示灯常亮,经测量C5707有一个击穿。3A保险开路。方块电容没有配件,更换后上电。屏幕显示了有1分钟又黑掉。测量两个5707击穿。修过的兄弟说说还有哪里可能坏?如果改高压板的话18V供电通用高压板不知道行不行。。。。
电源

网友:
已解决,本来测量只有一只5707坏的,所以只换上去一个新的。结果旧的烧掉了,一组换掉,OK。还有没有可能其他问题返修。。。。。。。。。

网友:
电容 和高压包最好都加焊一下 烧5707多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坏一个,最好整组换。

网友:
灯管问题\或者高压线劝和高压电容

网友:
最好把C5705,1106A,0.22VF电容一起换

网友:
我是新手,以后请各位兄弟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