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我自己的ATX。

楼主(2009-07-01):
因为市电突高达到340V,嘭的一声响从电脑电源处冒出一股白烟电脑一下黑了。心里第一个念头完了。电源完了主机有事没有啊。马上通知供电部门说市电有问题快来查,人家过来查后说有人乱搭线造成电压异常,造成的损坏也不能由供电局来负责,天啊!!!这事道。。。。。
   不说了找了个好的电源试了一下,主机没问题放心了。 打开电源仔细看看了看到一个007 开膛破肚,源保险爆炸。不用说了换。还好家里还有一个老的电脑AT电源,动手拆零件了发挥余热。
   因只略懂点电子知识,所以在论坛上找了些资料,就开始动手了。换了保险管,一个007,试机没反映,看来还有问题,这个电源用的是NEC494,NEC339两片。测得494 12脚电压只有10V,其它正常,电源绿线有5V,紫线有5V电压,说明辅助电源没有多大问题,主源没启动。
   想想因为市电过高会真接影响到就是那两看007 ,整流二极管,查是有两个二极管坏了。另一个007也坏了,换。。。。。试机还是老样子风扇不动。说明还有坏的东东躲在里面,看看电路图,007击穿那大大的电压电流会首先路最近的路,电阻最小的地方走,看看哦两个007的E头有两1欧电阻难道他们出问题,一测果然,果然如此,两个电阻阻值=8(哈哈。。。。是无穷大了),还说什么呢手头没有那个小的电阻,就找了一个电子整流器找了个10欧的,换上去, 插好电源轻轻嗞的声音出来了, 短接绿线一阵凉风吹来,再测各个输出电压 12.5, 3.5, 5,1V嘿嘿.......来电了.

网友:
说句老实话,这篇文字我是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才看完了。语言混乱,太多简写,偶尔的错误,跳跃式的思维,任何一样都够我受的。看在你码字辛苦的份上,我给4分,如果你自己修改好看点的话,我可以加到10分。
007=13007 or James bon? “007的E头”是没有1欧的电阻的,你说的应该是“B头”。还有我不认为市电340v能够烧掉13007,如果220v的市电真的升高到340v,首先爆掉的是你的两个大电容。即使是主动pfc,那个400v的电容也绝对受不了高达480v的直流电压。即使这样,480v的直流还是没法伤害耐压400v的13007.具体为何不会烧掉,请自己仔细想想。
总而言之,我质疑你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但不妨和大家探讨一下这种可能性。

网友:
老大是真的哦, 当时电灯都发白了, 电脑屏幕突然发亮很多, 电容没爆, 电路中色环电阻标的就是1欧,  007是 13007 ,从发亮到爆掉不到两秒, 哈哈...本人思维跳跃可能是因为我是想到一点写一点,不好意思本人平时作文一向是60分, 只是在考试时会得到80左右. 嘿嘿....让老人眼睛受累了.

网友:
电容虽没爆,建议一定要换掉,免隐患。

E极电阻用10欧,输出功率会受很大影响,用1欧或直接端接。顺便说,这个电阻应该是接在E极,13007坏一般都会坏。

网友:
因为我只是只业余菜鸟好多东西不懂,谢谢高手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