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进修(高手来点思路)

楼主(2009-07-01):
小弟修主板一年了,最近是越修越糊涂,望众位高手来点思路
  疑点1:以CPU不工作案列来说,除了CPU供电,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显卡供电这些正常的情况下该如何进行下一步检测(可千万别说换I/O,刷bios 成功率实在是太低
  疑点2:不久前修了几块AM2主板,诊断卡不显代码(直接没数字,连FF 00都不显示),上喇叭不响,说明CPU不工作,测供电全正常,复位也有,IDE第一脚,PCI上测试的,实在想不出办法了,抱着试试的态度,打算给南北桥家焊,上BGA焊接机,加焊完跑码点亮,究竟是集成在南桥的那个电路有问题
  疑点3:有一主板具体型号忘了,CPU无供电,不小心按南桥竟点亮了,想不明白很南桥有什么关系?原理:cpu无供电,测场管好的,控制级没电压,说明不满足工作条件,跑电路,受电源管理控制,换电源管理还不好,说明电源管理不满足工作条件。没跑过电源管理的电路,难道电源管理受南桥管?
这部分电路没跑过 (我还以为北桥呢?传说还是I/O管,到底那个?)
  疑点4:C1内存不过,1.25基准电压和2.5供电正常 内存还不过,什么问题?排阻加焊了,按照理论是北桥,几乎没加焊好过
  疑点6:乱码CPU不工作,供电正常,什么问题?竟然加焊南桥好了一块
   总结:目前越修越迷茫?尤其到了915甚至更高的,供电正常 基本修不了,诸位大侠来点思路,或者是否遇见同样的问题(现在对排除南北桥CPU座的问题实在是判断不出了?如何正确判断CPU座南北桥的故障?)
   欢迎大家讨论 拿出你的理论  可别只说换换I/O刷刷BIOS加焊加焊北桥  南桥  CPU座   要说的话拿出你的理论来

网友:
大家顶起来  踊跃讨论

网友:
顶起来,需要高手才能成长啊。我也有同感啊~~~~

网友:
这些问题可不是一时半会能说的清得,大家还是参加培训吧,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是一概而论的吧,毕竟电脑主板集成的东东相对较多,所以要整体查,而且都是有联系的,我经常修到CPU不开的板,换网卡就OK,跑C1不动,换网卡也OK的也有,那按照你的说法,谁说的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技术就是需要大家讨论出来 每个人的思路不同

网友:
1. CPU不过,各处电压正常,BGA座子,首先用带灯测试座测试座子。要不就是北桥A线跟D线虚焊。
2. AM2的板子,一般都是北桥虚焊,或者桥坏。 坏的比较多。 939的不跑码,或者跑50都是北桥虚焊。
3. 按南桥亮了,应该是南桥虚焊了,具体应该是给北桥发出的PW_Ok信号虚焊。 北桥没有复位,没有给电源管理芯片发出复位信号,造成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输出。 可以参照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137-1-1.html 看看。
4. C1不过,内存槽应该好好清洗下,用钢刷刷,看是不是氧化了,我一般都是先上酒精清洗,然后用钢刷刮刮,一般都能好。     有的板子加焊不行,得从换桥,一般也能好。
6.一般跑乱码,应该先刷BIOS,不认识的代码,先看下PCB有没有断线。  找你说加焊桥好,只能说你运气好
   以上只是我个人理解,有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   我貌似又想明白了许多   现在我们这修板子没换桥的,太贵了,所以自己的有些想法得不到证实

网友:
内容怎么有5呢?只有1 2 3 4 6.是忘上传了吧!

网友:
还是理论不扎实,应该系统学习一下维修理论了。

网友:
7# 九尾狐狸 就是运气啊 现在修的都没信心了 ,就换IO  刷BIOS  加焊桥 这都最后的绝招了  真晕了  我有本书  写的A线  D线   等等都很详细  有空多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我刚发现 确实  不过什么问题我忘了  太感慨了     高手很少说出真理来  都把技术私藏了

网友:
我觉得理论的知道还是多点学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达到深度维修的高手。
象楼主所说的第1个问题:CPU的工作不但跟电压有关系,而且还包括时钟和复位,就算时钟复位都正常还要检查总线。毕竟主板要工作还要保证CPU到北桥到南桥再到BIOS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主板维修 越修越便宜 反而越来越难修

网友:
确实,,我也有同感觉现在的高端主板确实很难修。。因为感觉现在的主板供电设计的越来越完善了,基本上整机供电都采用PWM了,像以前那些,换换MOS,,换换芯片的维修方法,,修 复率可能太低了但我感觉楼主修机器还是太“三板斧”了,,你说不过CPU,,你确定CPU工作条件正常么,,难道供电有就说明CPU可以正常工作了么,,CPU的时钟,,复位,,你查过了么,,整机的关键元件的时钟复位,查了么,,CPU到北桥的线路你查了么,,我想这些你要是都查到了,,,故障,,想毕也就找到了。总线类故障就是这样,难修,但我想也只有这样的故障才能真正的体现出维修人员存在的价值,,也能体现出高手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理论大体知道 CPU不工作  时钟  复位 供电    然后A线和D线   但不知道从何下手    没示波器  怎么确定时钟故障还是复位故障?

网友:
顶起来  大家都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  理论不扎实  就是靠大家讨论提高理论的

网友:
跑乱码有时是集成网卡或南桥坏了短路虚悍导致信号不正常

网友:
疑点6:乱码CPU不工作,供电正常,什么问题?竟然加焊南桥好了一块
   总结:目前越修越迷茫?尤其到了915甚至更高的,供电正常 基本修不了,诸位大侠来点思路,或者是否遇见同样的问题(现在对排除南北桥CPU座的问题实在是判断不出了?如何正确判断CPU座南北桥的故障?)
    欢迎大家讨论 拿出你的理论  可别只说换换I/O刷刷BIOS加焊加焊北桥  南桥  CPU座   要说的话拿出你的理论来
   我修好过很多都是补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