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的代换

楼主(2009-07-01):
一直对门电路都比疑惑,根据自己的想法:非门7404,7405,7406,HCT14可以互换,与非门7400,7403,HCT132也可以互换,等等,不知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
门电路分为TLL和CMOS两种,一般区别在于高速,低速,低功耗,扇出(驱动)能力等用途,原则上TLL和CMOS不能代换,同门代换注意IC的速度,扇出能力等,PC一般使用高速和低功耗的门电路,建议楼主看看数字电路手册。

网友:
一般门电路是可以互换的,最后是原型号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