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8 电源输出偏低,

楼主(2009-07-01):
飞利浦170S8 机子,客人拿来电源无输出.电源IC是1203P60.  用1200P40代,电压出来了,但电压都不对,D702输出为8V  此电压应为12V.此电压去了高压板,驱动板,此屏为12V供电.由此电压供.此电压通过IC701  1117转为3.3.3.3正常.   D701输出为20V给高压供电.这一路通过R715 Q701 R714 R713.ZD701 本人认为是稳压电路.     此机现在问题是白屏,,给屏供电12V偏低只有8V.给高压板供电为20V可能偏高. R715很烫,经测量电源部分,R715这一路都没发现问题.现在不知道怎和下手.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
1200AP40可以直接代1203P60吗. 现在代换后5V变8V   12V变20V    上面是我分析错了.
现在是白屏 R715电阻很烫.

网友:
谁有1200AP40 的电路图啊,我对比一下看是不是要改下电路

网友:
晕,没人理会,是光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