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跑R4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9-07-01):
T40跑R4怎么解决啊,换过CPU,显卡是好的,是不是显卡旁边有小东西掉了啊,但我找了一块T40的板子,发现和我那块有不同,怎么都是T40的板子也会不一样啊

网友:
显卡有动过吗? 40 的板子 是有很多种的 下点位图 对对看

网友:
什么高档的诊断卡能显示r4啊

网友:
可能是显卡吧,这款机子这样的问题很多

网友:
看看电流跳变,量量开机以后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是显卡虚焊了。。。这是T40的通病

网友:
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