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500不进系统。

楼主(2009-07-01):
东芝的R500.把硬盘摘下来做的系统,装回去释放。一切都正常。再次启动时出现DOS和winXP选择画面还是正常,选完正常启动后本本屏的左上脚就剩个光标在闪了,本本的硬盘灯不亮了。安全模式和其他模式也是一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
重装或者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进BOIS调一下HDD的模式。

网友:
BIosJ进了,启动项第一的HDD,其他的英文俺不认识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半是操作系统造成的,你能看到闪动的贯标,说明硬启动、软启动全部正常,一般就是操作系统了

网友:
可是把硬盘摘下来挂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硬盘是串口的吗?是的话到网上搜索串口硬盘装XP的方法.

网友:
1.8的小硬盘啊

网友:
哥们 这款机器不能GHOST 只能用他的原装外挂光驱进行安装。和R100的一样。

网友:
我GHOST完都可以在R500上释放

网友:
现在过了2个小时屏是黑的,就能看见一鼠标,但鼠标还能动,再什么也没有了,太神奇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光盘安个系统试下。。

网友:
用安装版本的试一试

网友(2009-08-01):
是不是系统不行呀 换个试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