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找不到声卡,网卡和光驱,触控板不能用。

楼主(2009-07-01):
接到电脑,客户说声卡,网卡和光驱找不到设备,在BIOS里面同样找不到光驱,而且触控板不能,先来软件解决,先进U盘的PE系统,果然找不到光驱,而且触控板不能用,然后按了键盘上的FN+ESC,触控板可以用了,心想原来是小问题,估计是系统问题吧,不管他,先GHOST个系统再说,系统安装完后,声卡和网卡可以找到设备,但无法安装驱动,而且光驱还是没有,拆开看看再说,把光驱拆下来后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接口松动,打开光驱,发现里面的PCB板上掉了一颗螺丝,补上螺丝,再接到电脑,进BIOS有光驱了,心中大喜,4个问题已经解决2个了。把主板拆下来后,进系统,手摸AD1986声卡芯片,发现有点烫手,不管他,去掉声卡芯片再说,去掉芯片后进系统,网卡自动安装了,看来问题久出在声卡芯片上,换个芯片,再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抢个沙发不容易,感谢白色的分享。笔记本没修过,经验一定留存。总结一下:细心维修,逐个解决。

网友:
虽然问题不大  但楼主解决起来
手到擒来  经验老道

网友:
看来楼主是经验丰富啊,思路清晰

网友:
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啊!不错不错

网友:
一看标题来判断的话都要说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