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 865 板不过内存跑E3???

楼主(2009-07-01):
intel 865。。。。内存时钟,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我阻值卡去量,我用万用表的二极档去测的。。。。很多都是348。。有一少部分为341。。。算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接下来是不是加焊北桥试一下呢。。。。。。。谢谢!!!

网友:
跑E3你怎么就知道是不过内存,先测北桥是否正常,再决定加焊

网友:
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别的都没问题的话  就从北桥下手吧

网友:
打错一个字了。。不好意思。。。是D3不是E3。。。。。。

网友:
RE: 求助!intel 865 板不过内存跑D3???

intel 865。。。。内存时钟,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我阻值卡去量,我用万用表的二极档去测的。。。。很多都是348。。有一少部分为341。。。算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接下来是不是加焊北桥试一下呢。。。 ...
引用 网友A:

是D3。。。不是E3。。。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