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判断液晶屏所需要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2009-07-01):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点屏陪板的时候,需要设置去屏电压,请问,如何判断液晶屏所需要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最常见的,17及以上的都是用5V 的,以下大部分都是用3.3V 的.

网友:
最好是找到屏的DATASHEET,确认一下

网友:
LVDS接口的17寸以下的有3.3V和5V的,17寸以上的基本上都是5V的,但是配板统统跳5V就行了,屏板上有DC-DC的电路,。TTL的电压就多了,有的还有负电压,但是现在TTL的屏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