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输出芯片发烫!电压输出正常!

楼主(2009-07-01):
一块NEC的板!那个LP2952IM的芯片发烫!但是5V输出教电压正常!5V脚对地电阻25欧左右,请问高手们一般会是那里短路引起的呢?待机电流0.17A!把那个脚悬空待机电流0.025A,明显是那个5V短路了,跑线路又找不到它去了那里!请问一下高手们的意见!
芯片

网友:
短路才会发烫,有电压输出是因为没全短,没图还是要跑线,用洗碗的钢丝球试试,先排除短路再说哦

网友:
七仔师傅说是供给M5的,但是找了几遍都找不到,只找到一个U500 是电源管理芯片MAX1632AEAI 测得有几个输出脚没输出,而且也有几个不该对地的脚阻止只有几欧,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还是后面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那就把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再说啊

网友:
取掉那个芯片,在那个脚上接跟线,用5V烧下啊,

网友:
先摸下功放芯片。

网友:
象这种电流不是直接短路故障,都是要五伏供电的芯片坏导致的

网友:
那写芯片需要5V的呢?南桥?EC?电源管理芯片?它是通电后就发烫,不触发!现在连5V输出都没有了!可能LP2952IM烧毁了!唉~~都不知到去那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