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 不认硬盘 那它没办法了

楼主(2009-07-01):
联想扬天  主板是精英代工的   SF1/661FX    开机无法识别任何IDE设备,需要进COMS手动检测才能识别,但是关机以后再开机就无法识别了。后来发现开机无法识别的时候, 只要键盘重启一下就能识别硬盘了,或者RSET也能识别。以为是复位电路问题  查复位电路,IDE REST脚有复位电压,复位时有跳变,打IDE 数据脚  阻值正常   ,速换I/O  还是一样,在耍BIOS,还是这样。
   论坛里有提到BIOS电路问题导致的不识别硬盘,查过了,正常。
   请问高手  是SB有问题嘛,是不是开机没给IDE复位信号,手动给IDE复位,就能识别呢?

网友:
请问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你高手,我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查下BIOS电压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推断的差不多,可能是桥坏。换个桥试一试,

网友:
硬盘换过了 甚至内存 电源  CPU 都换过了
   反给客户了  其实就是想吧这个问题弄清楚   就算没修好  也要弄清楚什么原因赵成的

网友:
其实我想知道答案的

网友:
我昨天也修这样的845的
能在CMOS下查的硬盘,就你不能去进系统,而且在你进去还是没有查到硬盘啊,没有办法就给客户换了,主板还在我这里啊.不知道啥问题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想知道,修N 块了,一块没修好,告诉客户桥坏,理论上是,实际呢?现在集成度那么高,维修没法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