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顿企业版启动超慢!!!

楼主(2009-07-01):
有人用过诺顿企业版吗 。 最近发现有些机器装了之后 启动到欢迎使用界面时停好长时间,进桌面只显示墙纸 又要等几十秒钟 才会显示图标和任务栏。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
有些机器装上正常,有的就慢,操作步骤也都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桌面

网友:
肯定是软件的问题。诺顿是比较费资源的。

网友:
慢是正常的,换其它的吧,微点、江民等

网友:
安装的时候选择自定义 安装到 除C盘的 其它盘里就没问题了,11.0版本的安装时自定义选择组件时把某个组件 取消了之后就没问题了。不慢了。很爽。

网友:
公司都是企业诺顿
速度慢是正常
不过诺顿比较稳定
你看看启动项内是否有不改出现的东西
详情请 run - msconfig - start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