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台三星的故障,都不跑代码!

楼主(2009-07-01):
今天接到一个三星X06笔记本加电之后电流就变为0。7A,就不再动了,跑卡为O0,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没有思路维修了,请教高人指点,无独有偶,下午又来了一个三星P28,加电到0。54后就不变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有P28刷过BIOS也是不好,请大家给点宝贵意见。(机器都没有进水)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假设完全符合的话,常见病室显卡脱焊,P28的加热北桥就可以好,判断方法是用手压试试,一般都是这么坏的!

网友:
没有跑过内存,虽然可以触发,但是内存经常会接触不好,建议你多试几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在坛中看过前辈的讨论,但是已经加焊过,不好,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坏的原因,(对地测过北桥到CPU,内存到北桥的阻值是正常的,)会是北桥坏了吗?因为没有配件,不能更换北桥试试,想让前辈帮助判断一下。

网友:
没有配件就麻烦了,先换北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