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无法识别所有U盘,求教!!

楼主(2009-07-01):
我的电脑无法识别所有U盘(如:U盘,读卡器,移动硬盘,手机和其它形式的U盘)。
其它USB设备都能正常识别和使用(如:摄像头,U口键盘,U口鼠标,U口扫描仪)。
从重做过系统(XP)全盘格,装过各种版本XP,电脑公司GHOST版,深度GHOST版,安装版,上海市政府版,原版XP,Vista SP1,Windows7,银河麒麟2.0。都出现无法识别该设备。
USB电压5V正常,前后USB都无法识别。
BIOS恢复出厂,也不行。那位有经验的高手能给判断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了!
主板:865    Biostar P4TSE (Pro)
CUP: P4 2.4G
内存:640M(256+256+128)

网友:
原来可以识别吗,是怎么坏的啊,是不是要usb电路有问题了啊,但可以识别别的usb,桥的问题吗,我也不知道。

网友:
你的系统真多啊   WIN7 都用上了  高  高 高  能运行WIN7嘛?

网友:
USB跳线5VSB改成5V试试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只能说明南桥坏啦。也有可能是IO.

网友:
win7能用,慢点。就是驱动不好找。
我今天去买了一块PCI转换USB的卡。这个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