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奔三电源

楼主(2009-07-01):
朋友让修一电源,该电源一个电源一个高压鼓包,保险完好,两个高压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都拆下,量电阻,一个150 K已经损坏,再查辅助电源的场效应管是好的,两个13007,有一个短路,另一个表怎么量都没有反应,拆下来,再查,一个13007旁有一 个2.2欧损坏,另一个一个13007旁有一个1.5 K损坏,换上所有的元件,通电正常,观两个贴在三极管的硅胶绝缘片都有蟑螂啃的痕迹,可能和三极管损坏有关。平常高压电容坏,大管没见有坏的,这次却坏了。

网友:
蟑螂怎么什么也啃呀 他不怕电着呀

网友:
(一个高压鼓包,保险完好,两个高压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都拆下,量电阻,一个150 K已经损坏)
高压滤波电容的损坏有可能是真正原因:滤波电容鼓包失容-正负电压失衡-均压电阻坏-振荡功率管供电异常导致损坏,修过这样的电源,高压滤波大电解鼓包且无容量。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