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开机显示双屏

楼主(2009-07-01):
今天接一台联想F31的机子,开机显示双屏,从一开机显示“ LENOVO ”图标就是双屏了。

外接显示OK,CMOS放电无法解决问题,屏单独点过也是OK的。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问是否有人遇到些情况,帮帮忙,先谢过了!

屏幕的左半部份有显示,上下各有完全相同的显示,就像两个显示器一样。

网友:
那这么说就只有是高压条的事情 了,或者是南桥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要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回二楼,跟高压条应该不存在关系统吧!南桥问题?似乎关系也不是很大。

网友:
那就是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
2楼说的太远了吧

网友:
LZ可以找份图纸追线,一步一步排除试试

网友:
我们维修部以前修过开机4屏的 跟你的意思一样
最后是显卡坏

网友:
我在外接显示器状态下,显示正常,发现8500显卡驱动未安装,网下下载最新版驱动,装到最后死机,屏只有背光无图像显示,呈死机状态。估计显卡与显存的关系较大。
继续维修中!

网友:
修过其他品牌的类似故障的机子,都是显卡问题,更换后显示就正常了.

网友:
是显存和显卡的问题,加焊一下,不行就换把

网友:
昨天在官网下了显卡驱动,装到最后也只有背光,无图像显示了,然后我就等等看,看有什么反应没有,于是没断电,就放在一边,当作是烤机了。大概半小时,还是无反应,于是断电重启,竟然发现不再双屏了,进系统也正常,显卡驱动也正常了。真是搞不懂。

另外,我将客户未安装的所有驱动包括芯片组全部安装过了一遍。至现在为止,开机N次,未发现双屏现象了。

请问高手,难道真的与驱动有关系吗?

网友:
学习中,尽然有这回事情

网友:
肯定不可能是驱动的事!!!

网友:
LZ你外接显示器是过没有,,,

网友:
先外接看看吧 外接故障依旧 就是显卡了

网友:
各位大哥,问题依然反复,所以排除驱动的问题,实际上驱动都装不上。昨日加焊显存,问题初步解决,目前烤机中,至今未发现问题。

谢谢各位的意见或建议。

网友:
外挂OK 单屏OK

信号转换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