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A能开机,屏不亮是哪故障

楼主(2009-07-01):
天逸100A能开机,屏不亮是哪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主板CPU座那部分变形的比较多,按CPU试试

网友:
也许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有没有显示?

网友:
100A的就是显卡 若为100的 就不是了 建议先更换显卡 他是独显的 显卡板

网友:
我觉得这个显卡不那么容易坏,多半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显卡接口问题多多 加焊看看

网友:
问题就不说清楚,主板能亮吗?外接显示吗?电流到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不详细,不好回复。
你先外接CRT看看,把问题故障锁定在是主板上还是屏上,缩小范围。
在主板上多数是显卡;若在屏上,换个高压条看看,屏线以及屏坏,也能引起不亮

网友:
这种现象我修过,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哪里的问题多有可能  不把问题说清楚怎么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