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7-01):
請問LQ-680打字頭在打印時會拉到色帶,請問這是字頭問題嗎?謝謝

网友:
色带档片没装好。。。

网友:
這部份有重新裝好了~

网友:
针有点长或针头的间距有点低

网友(2009-10-29):
1、档片坏,挂色带。
2、色带架坏,色带不走。

网友:
拆下看看就知道了,挡片有没有话,没坏的话,拿下打印头,开机打印,看有没有断针或针有出来不能缩回去的现象,还有,色带如果已经破的话不要再继续使用了,换新的再试.

网友:
色带.挡片.色驱都会引发此故障

网友:
色带盒会转不?OK————打印头沾污?NO————打印头到打印棍的间隙?一般在(0.35到0.40毫米要用塞尺量)————最后查打印机主板到打印头头缆线是否断裂是否和金属壳短路————最后查针驱IC和门阵列IC

网友:
刮色带一般是打印头太脏,针出回不正常,治标方法打印头泡酒精(不要泡到电路板)治本方法换打印头或全拆清洁24针重新安装
Ps:不要安装色带,拿白纸打印,印完检查纸张是不是有刮痕,有的话百分百打印头问题

网友:
用一只手推打印头左右运动.一只手按着色驱齿轮(不装色带架)看色驱齿轮运行正不正常

网友:
先换个色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