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內存上電容或電阻斷裂可以檢測嗎?

楼主(2009-07-01):
請問一下內存上的電容或電阻零件斷裂脫落這樣可以檢測嗎?還是可以使用什麼方法量測另一支良品的零件質?

网友:
有的掉了也不怕的

网友:
掉零件的這支內存上機後無法開啓,所以想問看有什麼方法可以焊上

网友:
掉电容没事,电阻掉了就不开机的,要找同容量的补上去

贝贝 -2 不严谨,电阻理阻值

网友:
电容少了没关系,电阻最好不要少了

网友(2009-08-04):
你把那些电容和电阻补上或换了在测试

网友:
拿个没用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