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聊天 它就蓝屏

楼主(2009-07-01):
一开视频它就蓝屏,请高手指教H:\Images\200907
蓝屏

网友:
换台机器 重新驱动 看还是不是蓝屏,所以先判断是你主机的故障 还是摄像头的故障

网友:
一般情况下,摄像头与主板不兼容的现象很少见啊。建议先换摄像头试一下。

网友:
现在的摄像头都是免驱的,不用装驱动。

网友:
免驱的是指不用你装驱动,摄像头它自带的,并不是说他就不要用驱动了,如果真是驱动冲突的话,以楼上的观念会郁闷死地

网友:
一开视频就蓝屏很明显驱动问题。你没装好。在重装个试试吧。要不就是驱动冲突。换个低版本的驱动。

网友:
属性 设置 高级选项里面 把硬件加速调试成 无 再试验一下 ,祝贺你好运

网友(2009-08-17):
谢谢大家,重装一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小的调试问题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就重做系统

网友:
重做系统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2011-07-17):
条条大路到罗马.
弄好了就成

网友:
有很多想这样的小问题,。,,,,不行直接做系统都,,,OK

网友:
哇,终于找到我可以回复的地方了!!!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了,我也学习了!!!

网友:
换摄像头,换系统,换显卡,换主板,再不行就换机器,我们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