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A8X-M掉电

楼主(2009-07-01):
今天又遇到一块华擎K8A8X-M主板通电就开机,向秒钟就断电了,开机开不了,开机芯片T8282-BYL,更换此芯片后无法开机,但不通电就来了.请教高手们有没有遇到此类故障的,请教点思路?

网友:
开机电路一步步修吧!!!

网友:
查一下内存电压,(4500八脚的)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1,确认换上去的8282M是否是良品
2,此款主板非正常关机后,再次通电会自动触发,只有能关机。应当算正常

网友:
你不确定是不是那个芯片的问题啊 可以量下电压查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2009-10-14):
有可能是那个8282被你焊坏了。

网友:
不要认为新换上去的零件就一定是好的。

网友:
你可能换了一个坏的。

网友:
CPU供电正常不~~~是不是那短路引起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