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80-FD维修分享

楼主(2009-07-01):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 指示灯亮蓝色 从侧面看隐约有图像
维修过程:从故障现象分析应该是高压或者灯管为问题,用通用高压板点灯管 发现四根全坏,比较郁闷。直接4根换掉。开机变成亮一下就黑;好事都让我遇到了 ,高压有问题? 还是电源有问题吗? 不管他直接换掉电源6个470UF的电容,试机,涛声依旧。分析图纸,高压采用的是TL494C方案,12脚供电正常,4脚死区电压控制端也正常,8,11MOS管G级控制电压也正常,测试D级只有4点几V,感觉不正常,直接换掉C11,C12两个220UF电容,试机4小时无异常,至此解决。附上基地下载的该机器图纸,以方便查看。(换灯管中间有个小插曲,灯管焊接的地方套的热收缩套管破了,漏电,造成亮度不能调超过10,超过10就保护黑屏,提醒大家换灯管一定要注意焊接的地方套热收缩套管,以免漏电造成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