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个场效应管用什么替换

楼主(2009-07-01):
如图,坏的那个。型号怎么读,用什么型号的代替呢,找了几块板子上面都没有这个型号的

网友:
两个管子真酷哩.
06N03以上应该都行吧,

网友:
09N03z最好 !!

网友:
就是个N型的MOS,修板用的最多的配件

网友:
查电压电流,代换不难,好像100V50A以上的

网友:
一般用CPU上的上下管子来代换总没得错的,LZ换吧。又不是什么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不用非得是同一个形号,用3055也可以。其他的也可以。都差不多吧。只要是N沟道的场管都可以把他换下来。不一定非得原形号代换。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内存供电的,如果是就找相同位置的也行

网友:
这个管的2个脚都烧没了找个和它旁边那2个差不多的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N沟道的
在其它板子的同部位拆下来的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