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请教下不装南桥为何也要触发

楼主(2009-07-02):
本人今天看到同行修HP DV9000的板(AMD 架构,南桥是 NAIDIA NCP51)不上南桥也能产生一部份电压,这真让我纳闷。我分析一下:开关有NBSWON#信号到I/O,I/O输出DNBSWON#到南桥D23脚。南桥然后输出S3#SUSB和S5#SUSC信号到I/O,I/O再输出各信号给相应的电源管理芯片。然而:那板在没上南桥时F24/C26输出S3#SUSB和S5#SUSC信号到I/O。(待机是没电压)。不是要南桥收到DNBSWON#信号后再内部反相才输出S3#SUSB和S5#SUSC信号给I/O吗???问同行是什么原理他也说不出,只是说见别人这样修过不触发判断是否I/O问题。会有人感到没南桥也能触发奇怪吗。

网友:
有可能吧。因为AT8这个机子的SUSB和SUSC是外部上拉。摘掉南桥应该也是高电平。

网友:
知道了,发完贴后看了以前下载某高手的文章(不知是谁的了)文章一部分如下:当我们按下Power Button时,NBSWON# 瞬间有一个低电平,这低电平送给97551,97551收到这信号时,产生信号DNBSWON#, DNBSWON发给南桥,同时发出S5-ON到1845产生1.5V_S5。S5-ON输入PQ128经过PQ132产生S5-OND。S5-OND通过PQ127和PQ141分别产生5V_S5和3V_S5。所以看上到似触发了但实际还没完全触发。

网友:
版主还在线啊!我刚才又想SUSB和SUSC这两信号待机时无电压,触发后为何有电压是什么原事?版主说SUSB和SUSC是外部上拉的,但我找图纸又找不到它的上拉电阻。有可能有上拉电阻吧。但如果它没上拉电阻它这两个信号的电压究竟什么产生?如有电阻的话它在图纸是那一页,代码是多小?有人能回答一下吗。。。。。。。期待明天

网友:
刚才看了下,SUSB有个上拉电阻R226。SUSC没有。没有外部上拉,就用南桥的内上拉。

网友:
它的触发是超级IO和BIOS,南桥不参与触发的,把以你把南桥,北桥,显卡摘掉了,都可以触发的。

网友:
T40的你拿掉南桥也是能触发的!

网友:
正常没南桥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要看设计时是那种触发方式的,有的杂牌的台式机仅仅依靠IO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