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09-07-02):
我有只万用表,型号DT-9205,测量直流电压的时候只能显示正电压值,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首先你这问题提的有问题,只有因没有果。显示正压,不显示负压?自已参照这张图纸,跑跑线路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5468-1-3.html

网友:
谢谢了,是不显示负压

网友:
不知道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没有,问题可能出在哪了,是正好液晶屏的这点坏了,或是连接线断了,还是其它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