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 2代内存的测试点,相关元器件

楼主(2009-07-02):
我是一个新手,,,DDR 1 代的内存测试点知道,,但是DDR 2 代的内存就知之甚少,,望大家指教一下,,,,能够提供一些关于DDR 2代内存的资料,比如测试点,相关元器件等等。。。。。

网友:
核心供电 197脚 1。8V 还有其他脚相通的,不是只有197脚,现在DDR2很多由LM358加上下管来给内存和北桥供电
VTT 0.9V 上拉排阻量到
系统管理总线 119.120脚 3.3v 南桥提供,与多个IC环形连接
时钟  1-1。8V  137,138,185,186,220,221脚
AD线 由VTT提供上拉电压,打阻值相差不超过10欧,aD线在VIA和SIS北桥上见过1,2条打表有不同阻值但能正常使用的,用示波器看CPU从FF到C1有很漂亮的方波,每次看到方波都有精神一振的感觉~~
还有CAS ,RAS,WE#都是由北桥发出,不过很少需要这些来判断

网友:
楼的说得不错,,不过买个打值卡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