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3.5吋硬碟不過電

楼主(2009-07-02):
日立 320G 3.5吋硬碟
PC開機後硬碟無轉動
更換同型號的硬碟控制板
硬碟有過電但開機還是抓不到
硬碟型號是HDP725032GLA360
請問不過電的原因是?

网友:
可能是LZ的电路板型号没换正确,也可能是硬盘的轴承坏了。

网友:
原板上对应ROM也要换到新板上的

网友:
謝謝各位
因為HD還在保固內
所以我只能做簡單的對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