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拆了普源DS1052E,涉嫌使用低速AD超频——仪器也玩超频让人心寒!

楼主(2009-07-02):
看了啊莫拆TEK,我也终于忍不住拆了普源DS1052E.

虽然关乎其性能的芯片都经过打磨,但擦了擦还依稀可辩.

前端放大用的是两片AD8370(打磨),还有两片AD的小8脚芯片,上有(B 7A)字样.

AD为5片AD9288 BSTZ-40(打磨)

RAM为IS61LPS25636A-200TQLI

废话少说,上图.

在淘宝上找的: 设备型号 DS1052E DS1102E
带宽 50MHZ 100 MHz
存储深度 1 Mpts(单通道),512 kpts(双通道)
通道 双通道+外触发
实时采样率 400 MSa/s,200 MSa/s(逻辑分析仪)

注:后面有网友提示在普源的网站上,是说采样1G的。

大家能对比一下,我拍的TEK解剖图,AD芯片是多少速度的?

随便在淘宝上找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cm_cat=0&pm1=2

AD9288-40确实是40M采样率。你再找找,应该还有高速AD吧?
那就说AD,这示波器我也在用,才刚买不到一个月。

为什么是5个AD9288?还有是8位的!我对这个位数很在意。

如果控制好采样时间,5个AD轮流接替采样是不是可以做到5×100=500Mhz?不过那也和1G差好多——而且这是我想当然的,不知道实际是怎么做的。

能否麻烦看看晶振或振荡器是多少频率的?

我看到的AD9288是双通道的。有40M,80M,100M三个规格

那么超频到100M,双通道。5片。

不就刚好1G吗?

这个帖子的焦点在于,普元是否用蒙骗消费者?这款示波器是否达到1GSA的采样率,
实时采样率 1 GSa/s(单通道),500 MSa/s(双通道)
---------------------
看来是5个AD9288共10路AD轮流采样,再合成一个数据。达到1G的。
但前提是100M的AD9288.
但楼主的芯片是AD9288-40,是40M的。就算AD9288共10路AD轮流采样,再合成一个数据,也中是400M。
另外,网上有的说是400M采样,有的说是1G采样。费解。

另外,网上有的说是400M采样,有的说是1G采样。费解。
----------------------------
会否是以前普源这个型号,是400采样? 现在新的型号,是1G的?

楼主的JJ是什么时候购买的?

才上个月买的? 那应该是1G的吧。

大家再看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03251 我解剖的TEK,里面的AD芯片是什么?速度多大?

AD9288也有-100的型号,5片双通道的ADC刚好就有10个通道了,最高的确可以去到1G的采样率。国内的厂商买不到高速的ADC,或者受成本限制只能用几个低俗的拼起来用,也听说过中国军方就有买TEK的高速示波器拆ADC出来用的。FPGA上面的PLL产生10路相位不同的ADC时钟去控制ADC就可以组成1G的采样率了。

一般用户用不到那么高的采样率,买普源的都是低端用户。
平时测个pwm,才多少频率。测晶振?搞单片机的,频率也不会太高,几十M差不多了,采样率几百M足够了。

所以普源的400M足够用了,反正你们400M和1G感觉不出来的,不如省点成本吧
----------------------------------------------------------------------------------------------------------------------------

会不会普源把它超频使用了呢?把40M的AD当100M的AD来使用,像AVR一样8M的主频我一般都用12M晶振,就算用20M晶振一样都可以正常工作!

就像Intel酷睿核心的赛扬可以超频100%,AMD的双核可以开四核一个道理
40M和100M都是一样的晶片,只是按ADI的QC标准分成了不同等级打成不同的标卖而已
但是作为一个大公司把芯片超了频用做产品出来卖就不厚道了,如果芯片没超频采样率只有400M的话就更加是欺骗消费者啦

估计以后普源会学得更乖了: 所有可能涉及看到速度的芯片,全部打磨掉。

这样,就算它标2GS/s 的取样,都很难有人能提出质疑了。

我的1052E关乎性能的芯片已经全部打磨掉了!一共9片打磨的。
不过4片打磨的不彻底,看到了。

楼主可以实测一下AD9288的时钟频率看看是否超频到100M使用,14,47管脚是时钟输入
如果用了5片AD9288,那很有可能是用多相时钟来提高采样速度
产生10路100M,相位差为1ns的时钟,而且抖动很小,也是很难办到的

刚测了是100M的时钟,看来真是超频到100M来用了.
而且无论你把采样率调到多少,AD都是用100M的时钟来采样的.

采样率调整是在FPGA里面处理的,AD的采样时钟一般不变。
看来日后DIY示波器买AD9288选40M的超频来用就可以了啊。

那就是超频来用了.那么只要芯片没问题,1G实时采样是可以确认的了.

至于采样率无论多少,ad都是100M时钟工作.
这个没问题的,采样率由软件控制.比魏坤的改变采样时钟更简单

超强啊。40M超100M来用。

如果是1G采样率的话,那也可以再测一下看一下上面-200的同步SRAM也有没有超频到-250使用。话说回来这示波器能卖到1800,利润也不高了,也就是一台一般的智能手机的价钱,何况这是一台仪器呢。

超频,然后打磨。 然后宣传里将指标写得很好 .....

呵呵,我一直说:种一棵树需要十几年,砍掉它只需要十几分钟。

SRAM CLK测得150M.

ADC严重超频会引起噪声系数增大!特别是输出精度严重下降!!一定要注意!!!

仪器类我认为是严格与严肃的东东。 超频与欺骗消费者无异啊。

为何不能老老实实,40M就标40M ?

国内的电子行业的诚信,就是这样被败坏的。

但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单通道工作在采样率1GS/S呀!

该示波器的哪一项功能或指标没有达到或不符合厂商说明书???

这似乎也不能叫欺骗呀~

请问欺骗的定义是什么?

请不要随便乱扣帽子。

别人用自己的不同的甚至更简单的经济的方法实现了同样的功能,实现并达到了产品手册上的所有功能和指标,这算是欺骗吗?

部分国人的心态就有问题:

1、谁说40MHZ的ADC不能超到100MHZ用?莫说100MHZ就是超到200MHZ,300MHZ不管芯片本身的工作状态,即使片子本身的性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变差了,只要其不影

   响最终的功能,指标,性能,并且最终的结果符合说明书给出的指标这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好的方法,好的构思。

2、难道电路的设计只拘泥于datasheet上面的典型应用吗?请问各位对ADI的这颗ADC芯片了解吗?各位又是否了解ADI这颗芯片的工艺,设计是否支持100MHZ

   的时钟吗?是否知道ADI的这颗芯片的设计余量有多大?人家Rigol敢这么用,而且出货量还比较大,难道别人不会向ADI进行更详细的技术质询,不会做大

   量的测试与实验?

3、综上所述,表示各位设计时还是拘泥于datasheet的典型应用。虽然在非典型应用条件下,芯片的性能不能实现最优,但是只要不超过其极限值,对芯片来

   说都是正常使用的,只是有些指标不如芯片datasheet上面典型应用下的指标来的好看,漂亮罢了。

4、如果这也算欺骗的话,哈哈,如果有比较多的使用各个半导体厂商的器件的话,比如运放,如果各位仔细看看datasheet,就会发现即便TI,ADI,等等在他们

的芯片的datasheet上面也有很多甚至一堆一堆的类似的“欺骗”。(芯片指标的说明其实是有很多猫腻的,让工程师防不甚防)

最终的原因只是购买的用户心里真的会感觉很不爽的~~

但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单通道工作在采样率1GS/S呀~
恐怕这似乎也不能叫欺骗呀~
--------------------------------------------------------
10路40MSPS AD分时采样实现400MSPS采样和单片高速AD实现1GSPS采样,性能不可同日而语啊。这10路AD的布线都不等长,分时采样的时基抖动误差无法保证,精度自然也无法保证。

【107楼】 shark
靠,原来是超频的呀,我的DS5022ME(500MSPS)上面用了四个ADC,全部打磨了,一点型号也看不出来,估计也是超频的。
-------------------------------------------------------
上面反对我的网友现在估计该明白,为何我这么反感普源的打磨芯片了。

打磨芯片的最大原因,是为了蒙骗消费者不被识破。

如果你是普源的技术人员, 你的发言会让普源的支持者失望与心寒。

看来你已经承认,普源是将40M的芯片,超频使用到了100M了。 有这个承认就足够了。

另:如果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上面已经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普源是超频使用的。

我们网站的都是技术人员。大家都明白:超频使用只能用于业余场合,不能用于严谨的仪器类的。

普源看来将我们都当成傻子了。

网友:
其实国内不完全是普源,UT和AT都是这么做的,估计国内的厂商买不到高速的ADC。国外厂这对个有限制。必尽普源的价格低,TDS1000系列都比普源贵几倍。一分价钱分货,你不可能要求又便宜又好的。

网友:
为何不能老老实实,40M就标40M ?
国内的电子行业的诚信,就是这样被败坏的。

中国制造=假冒伪劣 就是这样给搞出来的。

搞这行的,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何外国的仪器“好”。

其实如果价格同档次(甚至略低)的产品,国内的还是不错的。

我们丢掉了:诚信

网友:
:市场在低价竞争,产品要降价,又要销出去占领市场,低价又买不到高品质的元器件,某些厂商就挺而走险做超频了,见示波器超频还真少见

网友:
我以前的工厂的产品也是打磨芯片,只不过是增加别人抄袭仿照的难度而已

网友:
树叉版主东西真多。
还是有图有真相!

网友:
反正大家都在磨,台湾固纬也是用这个方案,不过它的东西没打磨而以。相对来说,固纬的品质肯定还是要好一些的,只是和安捷伦及泰克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网友:
GW起步比较早,美誉度也很高,更自信吧。

网友:
宇光大侠一定没看过GW的吧,我就做个搬运工,其实网络的资源非常丰富,就看你如何找到它,当然这要感谢GOOGLE,虽然它倍受打压。
这是一台固纬GDS-820C,非常漂亮,做工工艺很完美。

这是原作者的链结: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 ... =1&search_text=示波器&bbs_id=9999

网友:
赞同老杨的看法,和自己的tek比较下来,国内生产的仪器偶尔”不好用“的原因也就很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大家都只是想到诚信的问题呢,为什么要求厂家有诚信呢?

其实这不是诚信的问题,这是法律的问题,中国企业造假,都没人管,消费者被骗,也只能被骗了。

没有法律的作用,还是会继续造假,你去美国造假看看,赔也能赔死你,这就是中国企业跟外国企业的区别,再说,中国企业去了外国,就不造假了,外国企业来了中国,就开始造假了。

造不造假,不是人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消费者自己的问题,不是厂家的问题。

网友:
谢谢树叉版主,我的确没见过GW示波器的内部,开眼界了!
15年前我在仪表厂干时,我们有一台GW四位半万用表,是用来检测我们生产的PT100热电阻的。那时我一直迷惑不解——也没听说长城计算机还搞仪表呀?直到11年前,我在众通公司RF研发部工作时,我们有一台40兆的GW模拟示波器,我才知道是台湾固伟的。

网友:
国内厂商的生存环境不比当年的国外厂商,可以活动的空间很小。今天很多威名赫赫的厂商,当年也没多干净,只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洗白了。

网友:
找到不用打磨的示波器A/D了,8bit 250MSPS的,只要80-90元,绿杨、优利德都在用。

网友:
打磨芯片很正常,我在基地网店里买的LCD编程器上的芯片还打磨了呢,呵呵。可能是防止技术外流,这个可以理解的。只是,以次充好就不太好理解了。

网友:
其实这不是诚信的问题,这是法律的问题,中国企业造假,都没人管,消费者被骗,也只能被骗了。

造不造假,不是人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消费者自己的问题,不是厂家的问题。
------------------------------------------------------

法律能解决诚信问题?中国现在的法律还不够多?!!!!

原来没有法律只有三大纪律就能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的法律多的让你名字都记不过来,实际效果呢?!

中国人有几千年优秀的文明历史,没有人能否认中国人、中华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

啥是错误的、真实的、正确的东西?你站在哪一边?社会提倡啥?国家应该鼓励啥?

网友:
那安泰信是不是也一样,有谁买过的拆开看看

网友:
看到被打磨的芯片,感觉用水泥块在上面无数次的摩擦痕迹..
不说其他的,连像样的打磨机都没有,何能做好的仪器。
普源的东西一看就是山寨的。

网友:
好多山寨企业现在也只不过是搞山寨的东西骗国人的钱
有种骗老外的钱
那时候就NB了

网友:
我很固执的不买国产仪器就是看到比如示波器之类采样噪声的毛刺明显大于大品牌的,至于所说的几百兆采样速率,除以10是最准确的,搞维修不是搞研发,只是为了修就是买国产的也无所谓,发烧友还是买二手好点!

网友:
发烧友还是买二手好点!
------------------------------------------
二手的就这么好?!

不是尖端应用,同样价格的话还是国产的吧,如果说性价比没有谁能同国产比的。

国产的就是参数标高(虚标)一点,但没有10倍吧?洋货的价格可能高出不只10倍。

二手的东西没人能提供保证,这比买新的国产的相比更没谱:参数没谱(没有哪个二手商有能力能提供他卖的货的当前参数)、价格没谱(靠自己讲价)

发这个帖的目的是让大家看清楚问题的实质:
1、国产的100M 为何在一些高端、精密的应用不稳定,为何同国外的品牌比价格会有10甚至20倍的差距。
2、国产的存在参数标高情况,自己购买时要多了解。说的不好听点就是不诚信、伤害了他的使用者。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帖子后我把实验室的UT拆了看看,又跑到另外专业的实验室把DS扛了过来拆.最后觉得这个UT应该不错的.我们买的是UT500M采样的,AD虽然打磨了,但还是被我们发现点痕迹.我们实验室的老师综合讨论应该是9481,2片.采样率一点问题没有.相反,DS的AD就如上所说了,完全超频做出来的.虽然对我们观察信号影响不大,但心里受不了,被骗了,气愤\\\
UT实在,虽然做示波器时间不长,价格也高一点(其实高不了多少,就200--300)块,但买的实在.可能也是不想因为这几百块把他的牌子做烂了吧?嘿嘿\\\猜的哦!
以后就建议我们学校再买UT的了.真实,不被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