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分析下这片板的故障GA-945GCMX-S2

楼主(2009-07-02):
今天接一片板,送来的时候客户说这片板用CD 3.06的CPU才可以正常装系统使用,但用别的CPU都装不了系统,
客户走后就开始检查这片板,上自己的CPU【CD 2.8】上电可以正常跑数,也可以显示
于是开始做系统,系统做到一半的时候故障出来了,出现死机,接着主板CPU供电部分冒烟出来了,主板掉电后,经测有一对下管被击穿,在废的技嘉945主板上拆了两个同样的管换上去,再上电又把上管给击穿了,于是怀疑是不是主控IC有问题【因为就客户所说的故障现象,应该就是VID识别电路有问题】刚好手上有这个主控芯片【是ISL6312CRZ的】,换上没有再烧上下管,可CPU核心供电也不出来了,现在I/O也换了,还是核心供电出不来
没有什么头绪了,请教下各位

网友:
明显的蕊片输出方波不正常

网友:
可是芯片我都换了两个呀,还是一样

网友:
检查ISL6312的外围关键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