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硬盘故障的排除

楼主(2009-07-02):
一台联想启天电脑内装的西数10G硬盘,故障:给硬盘一加电电源就自动保护,启动不了,拔掉硬盘的电源线,一切正常。想到应该是硬盘电源模块有短路,取下硬盘,仔细观察电路板,没有发现异常,测量+12V、+5V对地阻值,发现+5V对地阻值只有几欧,确定+5V电路有问题。继续测量,在+5V与地之间接一元件,黑色小长方块,上面的型号看不清,但电路板旁边标有二极管符号,怀疑击穿,焊下测量果然如此,由于不知道型号,帮没办法代换,于是空开直接上电,一切正常。
现请教各位,这一元件是否二极管,具体型号是什么?不代换直接取掉空开可以吗?
另:此帖为什么不能在硬盘维修区发??

网友:
10G的不用修啦,即使修好啦,里面的磁头也老化,没什么用

网友:
在+5伏与地之间,应该是稳压值为5伏的稳压管,最好及时换上一个好管,否则,当5伏电压意外升高,或长期偏高,板子会坏掉的

网友:
5V稳压管,建议装一个上去

网友:
就是嘛~别人拿10G过来我都是就别人不要修,直接买个40G的

网友:
跟希捷一样,有没有改件儿都能用,有它保险。

网友:
二楼的你不会就不要回答,硬件坏了都换,谁还会拿去修,有时不是要修好赚钱,而是想知道,什么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
最近回老家,没有上,看了各位的回答,知道了很多。我的意思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是修不修好的问题,各位不要误会。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二极管是单向导通的,取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各位,8g的盘我现在都还在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