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飞翔斑主进来帮帮我

楼主(2009-07-02):
MS-6566E(845E)大南桥478板。故障没3.3V南桥待机电压。经查这个3.3V是MS-5的15脚发出经过2个贴片小电容一路到PCIA14脚。。一路直接进南桥。从这是不是可以说是MS-5坏了。如果是坏的话。。还有那里可能引起没3.3V。。我换了一个拆板的MS-5还是没3.3V。但我不知道我换的MS-5是不是好的。。手上没全新的MS-5。请帮我看下还有那里会引起没3.3V。

网友:
AGP 槽子中间有个绿豆MOS,3.3VSB就是由它转换来的

网友:
波波说的很对,这板通病。

网友:
找到了那个3级管了。。换了也没用。。它一脚接紫5V。另一脚供3.3V也就是和MS-5的15脚通。还有一脚和MS-5的16脚通。。这2个都没电压。看来还是MS5的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量一下,3.3VSB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回飞翔。。。红笔接地黑笔接A14。看到的数值是480

网友:
请测量一下MS-5的第28脚,看9VSB电压有没有。

网友:
你的故障,现在是属于MS-5没有工作。

网友:
回飞翔。。28脚有9.8V。。。。。。。。。。

网友:
看来要去找一个好的MS5了。。现在手里没这东西谢谢大家!!

网友:
找 芝麻 MOS管 在AGP槽中间。电容脚下  叫351  用K702替换就好了。祝你成功!

网友:
那个不是三极管,是MOS管,你换上去的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没事了。。多谢大家。。我直接找了个新的MS-5换上去就好了。。。顺便问下,是不是MS-5的28脚是输入9V电压然后才在16脚输出一个电压给AGP槽附近那个小MOS管和紫5V一起产生一个待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