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0不加电问题?

楼主(2009-07-02):
一台联想昭阳E420不加电,  主板 单独插上电源适配器  MAX1632芯片 烫手,检测发现旁边有个  8角二极管短路, 拔下 8脚二极管,插上电源,MAX1632还是烫手。。。

进过努力又换了个 1632 ,现在不热了。因为坏的电阻 330没找到一样的,换了个470电阻,应该没事吧?

现在还是不开机,插上电源,1632也不热了。检测各电压如下:22脚  17.4 V, 23脚 17.4V,  4脚 无电压。      感觉这不正常吧。
其他电压;18脚 4.6  19 脚 4.9   21脚5V,24脚5V  25脚 4.6, 9脚 2.4,10脚 2.3.。。

现在还是不触发。求思路

网友:
用图纸找故障吧

网友:
有1632的图纸啊,但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输入电压19V,经过一个红色玻璃二极管就变成了18.4V,再经过一个 33欧的电阻就降了一点,再经过10欧又降了点,到22脚时就17。8V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23脚电压居然和22脚一样。  测量的时候,有时候  16  19  24  27 这4个和 开关管接的脚会突然都和地导通,一会又不通了,量一会儿 又会通。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