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主板南桥和场管特别烫?

楼主(2009-07-02):
我这边装了两三块华硕M2N68主板,使用时发现南桥和CPU旁边场管特别烫.
用起来非常不稳定.请问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主板用了不到半年.
上的是5000+CPU,2G内存,9600GT显卡,350W电源
华硕

网友:
几块都是这样的问题,但配置不同,我想应该与其它配件无关.

网友:
自己改装一下散热 加风扇

网友:
华硕这块板子,是不是做工有问题呢?我感觉华硕VIA芯片的主板都比较烫

网友:
我觉得华硕有几款板子设计有问题。

网友(2009-08-06):
恩,这个问题,好像是出在显卡上,换了块显卡目前用来还没出现问题.显卡已经返厂,等着拿回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