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4主板诊断卡显示04

楼主(2009-07-02):
手中有一块主板能触发但是关不了机,查线路连到MS-6的IC。开始把MS-6的芯片脱了下焊结果开不了机后拆下重新焊上故障一样,诊断卡上显示04照样关不了机,CPU电压也只有0.2V。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请各位老师指点下该从何下手?

网友:
这么就没有一个人指点一下我啊?请给位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啊?

网友:
根据上文我个人理解LZ描述的现象是触发,诊断卡挡04,CPU无供电,``因为CPU不工作的原因多之又多,LZ没有说过一些测量点测到的实际电压等实在是让我等很难解答你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