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不开机

楼主(2009-07-02):
杂牌845不开机,量板发现电源3.3短路,强开也不能开机,拆声卡,时钟,bios,i/o,还是短路,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板载网卡?有的话拆,没的话SB的可能性大大的了。

网友:
没有网卡的话只有SB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不知什么牌的板板和你的一样,也是拆了那些但还是短路,不知从那下手了,
也在期待中.

网友:
板载网卡,然后就是南桥啦````

网友:
LZ
3.3V短路你还敢强制上电呀
这样会吧故障越修越大

网友:
这块板是没有网卡

网友:
厉害 3.3 短了。你还上压!

好危险。。。。

网友(2009-10-26):
反正也上电了,不如摸摸哪块IC发热吧,
发热的那块就是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