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的怪事

楼主(2009-07-02):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主机,开机大约1分钟就自动断电了,发现主板内存边上有2个电容鼓了,就把主板从机箱拆下来,把电容换上,换好后就不触发了,电容没有上反,开机针有5V,COMS电池也有3V,跳线针有3V,PCI和USB口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短接绿黑可以开机啵,如果不能的话,I/O 南桥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
就按照修不上电的程序来检查
3VSB ,32.768  ,IO

网友:
好像是电源插头接触不好,接触好能触发,不到十几秒钟就又断电了,拔下4针的电源就不断电,

网友:
换电容时可能给短路了,把电容重新拆了,清理干净再换换看

网友:
是什么板子??有的板子电容是要反着上的,,比如华硕啊这类的!!!!

网友:
磐英的915主板,上假负载和拔下4针的电源就不断电,可是一上真CPU过几秒钟就断电了

网友:
上管拆下来量了都是好的

网友:
电容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芯片好.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