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无待机

楼主(2009-07-02):
请个位帮忙给个思路,弄了一上午了就没待机,1631有16V,他一个23脚2.7V其他的没有电压1631换过无效,TB换过无效。请各位大侠帮忙啊!!!!!!!!急

网友:
没待机电压,必须查待机电路芯片及电路。

网友:
你的3V.5V.都没有出来,可能是哪里开路了

网友:
你应该先测量一下3V,5V电压有没有,要是没有就应该先修3.5才行,查下1631的工作条件,看看有哪几个满足的,哪几个不满足的,然后再检测响应的条件不满足的电路才是。。。

网友:
1631的工作条件:22脚要有主供电,23脚要有开关电压,21脚要有VL5V ,18,25脚要有辅脚供电,7,28脚要有3,5V的电压,9,15脚要有2。5V的基准电压

网友:
在看看PMH4的43脚有没有高电平。。

网友:
首先23脚压就不对。它来TB的52脚。7 28脚的高电平来自PMH的43脚。如三五 伏后极有问题也会有保护性不输出。对地打阻值。三五伏电感不能低于1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TB的57脚也没有16V电压

网友:
第23脚上有3.3V的开关电压-SHDN。这个开关电压是由U61电源管理芯片的第59脚发出的VCC3SW电压经过电阻R903送给过来的,这个电路上除了还有一个滤波电容C228以外,另外还有一个二极管D12也很重要。如果D12的1、2两个引脚低电压的话将会拉低-SHDN电压,这样U41芯片MAX1631将无法开启进入待机状态,也就是只有D12二极管的1、2两个引脚必须是高电压U41芯片MAX1631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查1631的工作条件!

网友:
1631的3。3-5V两个大电感阻值没有短路的现象,没有就换一个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