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205s 还有天运1200 笔记本有待机电压 一开机马上掉电

楼主(2009-07-02):
今天收到 神州天运f205s 还有天运1200 笔记本有待机电压 一开机马上掉电 请教各位老师是哪里的事啊

网友:
先查硬件,电池开机, 换内存开机,第二步,查开机电路负载是否有短路的。第三步,查各个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补充一下;第一步,把电池卸下来,用外接电源开机。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直流电源看看你的待机电流是多少,一般都是0.01——0.05之间,如果在0.1以上1.0以下就是你的二级负载短路,查每主供电电感的对地阻止,都要早100欧姆以上,

网友:
按开机键  电流跑0.06 过会自己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开机键  电流跑0.06 过会自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