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MS-7228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9-07-02):
MS-7228主板触发风伞转下就停摸网卡发烫拆了 触发下就停 有无图纸提供下 12V也不短路不知道那问题

网友:
问绕MS-x  IO SB来检查吧
如果是雷击导致网卡损坏的,那南桥估计不能幸免于难了x

网友:
加热桥。这6100的桥有这种故障,空焊会引起加电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