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

楼主(2009-07-02):
明基Q7t4  这台机是这样的:灯都会亮,12V电压只有6V左右,断开后面保险丝PF801电压也不会正常,1000UF/25V与470UF/35V电容也全换过了,Q601 K3264也换过,这个高压板换另外一台好的显示器也是这样的决对是高压板问题,300V电压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是改个通用高压板上去,省事。

网友:
看看整流管和初级芯片光偶反馈回路

网友:
你不接灯管时  电源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已解决了是IC1200AP4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