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BS-3000P4不能带负载

楼主(2009-07-02):
此电源不带负载所有电压都正常,接到主板上不能开机,拆开目测,发现一10V1000U的电容鼓了,更换后,还是不行,没发现其它地方烧坏的,上来求点思路?

网友(2009-08-22):
本人也遇到此故障,对有些板子可以启动!

网友:
向这样的情况不好搞啊?因为这样的问题查不到的,建议你换新的

网友:
我也在为这类问题苦恼  最近碰到了五六个空载正常  上主板风扇转一会儿就停  元器件外观正常  电容 整流管  电感  拆下来量也正常  无奈啊
     恳请斑竹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把50V1000UF的电容换掉,鼓包电容周围的元件认真检查一下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