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 PLUS液晶开机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09-07-02):
三星940N PLUS液晶开机亮一下就灭了,但指示灯还亮,应该是什么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故障,请高手来解决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TMS91429CT升压变压器的问题,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我换了一个14.318就OK了,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如果开关功能正常,高压板的问题比较大,或者用示波器量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如何测量TMS91429CT升压变压器好坏??
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了

网友:
可以测量TMS91429CT的两组高压端的阻只,会有一组开路或阻值变大的!

网友:
不带保护的高压板了。看看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先看看电容爆了没?再检查高压升压变压器,2个次级绕组的阻值不能相差太大,太大就不平衡

网友:
找了一个代用的升压变压器换上就OK了,谢谢大家的帮忙,和大家学到不少的知识!

网友:
维修完试了OK了,试了不久客户着急送走了,但是到客户那里用了几小时后,客户反应说是现在问题是一会亮一会灭的,应该还是升压变压器代换的事吧,应该是必须用原型号的,不能代换的吧

网友:
对,最好用原型号的。代用也最好找初级次级阻抗和感抗和原件接近的,要不然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