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PE 无法关机!

楼主(2009-07-02):
一块845PE主板,拿来不触发,换掉Q16后,可开机并能进系统!但正常关机确成了重启了!I/0换过,系统装过,BIOS也设过。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MSI  6580的PS-BT排针没有一个接地?

网友:
MSI  6580的PS-BT排针有接地的

网友:
谢谢张先生!再帮忙分析一下,第一次短接,将5V开机信号送给I/O,再次短接就重启,是什么原因?系统正常关机也成了重启,真不明白!

网友:
修过几片板都是这样的,换了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