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9伏对地短路是什么芯片坏了

楼主(2009-07-02):
笔记本19伏对地短路是什么芯片坏了,请问下高手!急急急!笔记本是富士通品牌的!!!!!

网友:
多数是一些电容二极管穿了。

网友:
场效管很易坏的,用二极管挡测量就可发现短路点。

网友:
电容击穿。或高端管击穿后面的电容或二极管也击穿了

网友:
调低电压用手摸摸看,要是电容一摸就知道是那个了

网友:
MOS管坏或是二极管。。电容。。
短路的19V是主供电的还是?

网友:
慢慢找吧,只要和19V相关的都会

网友:
可能电容击穿了,一般电压于地之间都是电容多。

网友:
1,贴片电容击穿
2,保护隔离电路的P型MOS击穿

网友:
如果是富士通P4的很多时候都是ATI的北桥挂了。

网友:
下管和电容,在不行烧把

网友:
个单元电路的低端管或是稳压二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