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红外陶瓷发热板 右图 看看 适合做底部加热吗?

楼主(2009-07-02):
网上找到的 有各种规格 功率1500W 大家用过没 这个适合做预热台吗

网友:
最大缺点升温慢,耽误事,

网友:
碳化硅的红外加热板很耐用的。应该可用

网友:
这个东东我没用过 不知道是不是跟家用远红外取暖器一样用的石英灯管? 发热原理是什么? 看重他 关键是价格便宜 300x500MM规格的一片 只要60 足够放尺寸最大型的主板了

网友:
这个东东我没用过 不知道是不是跟家用远红外取暖器一样用的石英灯管? 发热原理是什么? 看重他 关键是价格便宜 300x500MM规格的一片 只要60 足够放尺寸最大型的主板了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在哪里买的吗60块钱一块

网友:
这么大的尺寸,加热均匀吗,会不会中间比旁边温度到呀?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东西   楼主如果觉得好用和大家说说

网友:
这么重的发热板,各位想用多长时间修块主板,不具备实用性,我用电炉子加厚铝板试过了的,200多元买的教训,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种加热板,试过了,不行,温度上不去

网友:
单位功率有点偏小,不能少于2W/CM2

网友:
这个不好用,我买过:25元一片。看上去比你的还精细些。

下面就使用情况说下:
1 温度要很长时间上去,上去之后会继续上升几十度,会烤坏板子。
2 内部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石棉,加热后一股难闻的味道。需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消失些。
3 你看这么大面积,其实就是中间一部分发热,温差比较大。
4 我拆开看过了,不是红外的,就是一般的电热丝加石棉。

后来我扔掉了。呵呵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b491beb53be3f1.htm
陶瓷加热灯250W
这个 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