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17 液晶如何改高压板

楼主(2009-07-02):
]有一个BENQ17 LCD,高压部分坏了,修了几次都不稳定,想另外接一个通用高压板
,但是电压不通,BNEG是18V,通用的是12V,又想跟电源一起换,它又多一组3。3V的电压,还是改不了,请教同行们有什么好办法。
电源

网友:
加个78L12稳压管了

网友:
7812可能带不了

网友:
14V的三星液晶可以直接更换通用12V的高压板,18V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18V也可以直接供给通用高压板,试过了。非常成功。

网友:
上楼说的很对,我赞同.

网友:
找个12V-20V 的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买个质量好点的高压条就可以了!或者你不放心,买个18-12的DC-DC,也就十来块钱!

网友:
18V没事,我用过OK

网友:
关键是稳压管怎么加上去

网友:
我改过一个,是改开关变压器绕组。用7812不行的,非常烫,两个并联也是。

网友:
12v的可以用。